ASRock P4i45GV 能加电不开机,FF

楼主(2009-08-22):
ASRock P4i45GV 能加电不开机,DEBUG卡不跑码FF,已刷过BIOS及更换过BIOS芯片,CMOS电池,电源芯片L6916D也已换过。加电CPU旁边的两个电感电压1.87V。按复位DEBUG复位灯能亮,但BIOS灯一直不亮。量BIOS座3.3V电压正常,BIOS的24脚加后从0V跳为3.3V。BIOS型号Winbond  49LF002。I/O芯片,W83627HF-AW,65脚加电从5V跳至0V,67脚加电后从3.46V跳至3.55V,68脚加电前后都为0V,71脚加电从0V跳至3.48V,72脚加电前后都为5V。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IO的问题,可以测IO是否有跳变,嫌麻烦,直接换

网友:
查CPU的各个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测主板的各部分电压是否正常,有时有一组电压不正常就会引起无复位或不读CPU,比如内存供电。

网友:
这板时钟对不  好好量量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7016-1-2.html有工作条件正常跑FF的专题

网友:
刚发现IO的72好像没有跳变,拿了一块正常的板不加电时72脚为5V,加电后跳变为0V再变跳变为5V。换了一个IO芯片还是一样不跑码FF,72脚还是不跳变一直5V

网友:
我也一样的问题,以前有几块,换了IO 立马就跑了,但这次不行,简直不知怎么下手了,只狠自己水平太次了

网友:
CPU座子加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