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不跑码 求助

楼主(2009-08-22):
一块富士康865G7MF-SH主板插测试卡不跑码。插CPU点开关针启动后随即断电,可能电源起保护了。插CPU假负载不能开机,测得假负载上的时钟与地短路。不接任何负载能正常加电,测得场管Q1D极有12V、G极0.4V、S极0.4V,Q2D极0.4V、G极0V,此电源IC为ISL6566.请高手指点,此类故障该如何修复?

网友:
先解决短路问题再往下修,,,

网友:
先查一下短路吧

网友:
你那应该是CPU供电那边有问题,你量下看有没短路

网友:
测CPU的核心供电和AGP得VDDQ对地短路两三秒钟就不短路了。现在把时钟芯片、电源IC和场管都拆了,CPU的时钟还是对地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