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 无输出

楼主(2009-08-22):
我是一个菜鸟,求教一下
七彩虹 逸彩8600gt-gd3 CF黄金版 256M
DEBUG卡走到26时 一长三短 一直走到FF
显示器无输出
请各位给判断一下

网友:
核心需要重做

网友:
监测下  是不是bios  问题
最好加焊祸重做核心

网友:
查74HC08 行场输出IC

网友:
不需重做,我做个N个直接加焊,返修率很低

网友:
不重做我也遇到过能好的,不过对于客户和咱维修人员的承诺最好重新安装,如果设备不其全加焊也是一个测试的好办法!

网友:
加焊GPU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类的卡发热量太大了,基本上都是GPU虚焊,重做一下GPU,一定要搞下来重做,直接加焊解决不了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