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郁闷的T42

楼主(2009-08-22):
T42 显示LOGO画面是淡蓝色底 IBM是很斜的那种  上角还有INTER的标志 就定在这边 显卡南桥换过了 还是这样怎么回事了这个 被打败了 高手们都出来吧~

网友:
听说一等的维修高手,是凭感觉去修的,莫非LZ就是?

网友:
内存应该也有换过了吧?  要是内存的原因那真是太冤了。  内存槽也加焊下吧。

网友:
淡蓝色底 IBM是很斜的那种  上角还有INTER的标志 就定在这边
没见过呢,发个图片上来让大家开开眼界啊.

网友:
你直接就来一通BGA,看来你家的机器比较好使.外接不知怎么样了

网友:
还是先从简单的换起吧

网友:
先换BIOS,IO吧

网友:
不排除用电小系统法试试

网友:
刷 一下BIOS吧兄弟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地方不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了不行 还有我不是兄弟 不敢当~嘻嘻

网友:
应该先刷BIOS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

网友:
我认为是接口故障,要是我修的话,先换内存加清洗,光驱,再硬盘,网卡,猫呀,蓝牙呀,一切能换的设备,CPU散热看一下,再是量硬盘和光驱的接口阻值,再就BIOS,我认可能是死机。CPU电源供不上就死在那里了

网友:
屏的问题 没想到吧~ 今天找了个一样的屏试就好了

网友:
你被机器打败了,我们被你打败了

网友:
呵呵 果然很斜     修好了别忘记跟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看来维修.有很多时候都是简单的搞复杂了.所以遇到先从简单开始.不要复杂化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啊  没办法 自己小心点吧

网友:
屏的问题会出现INTER的标志,真没见过,还以为是BIOS呢

网友:
晕倒。。。屏也会死机啊。。。第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