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1s液晶显示器,亮度调高,自动黑屏

楼主(2009-08-22):
AOC171s液晶显示器,亮度调高,自动黑屏!调到100,等2秒就黑屏,电源灯亮!,调到50能正常使用!

网友:
怎么人都肖失了吗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问题,灯管可能性很大

网友:
灯管问题大点············

网友:
,灯管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确定下是灯管还是高压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