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5V和+12V输出偏低,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8-22):
航嘉冷静王钻石版1.3
以前在升技AN7用的时候,12V有11.98-12.03V。
现在在华硕A7V880上用5V只有4.95V,12V只有11.20V。
我挺担心会影响硬盘和光驱,因为12V的供给低了将近1V了,同时也感觉硬盘和光驱的读取都比以前慢了。
如果有得修的话,就修。不能修就换
华硕

网友:
应该不影响用吧?

网友:
是用万用表量的还是BIOS里看的,如是BIOS或软件看的不要理他,万用表量的话就要修了,要不硬盘易坏

网友:
BIOS里检测的并不准确的
5V有4.95V很正常的,12V有点低了

网友(2009-12-23):
BIOS中电压检测值很多不太准确,这个问题我就碰到过,用表量了才能比较准确。
另外,有些电源就是负载低电压会偏低,加大了负载电压就会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