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偶尔开机掉电

楼主(2009-08-22):
待机0.04A
有时候掉,有时候不掉,掉电的时候大概1.5A,掉到0.04
掉电后在开机一般仍然掉,有时候开机无任何问题,顾客说一般用1个小时左右后会掉
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
CPU散热故障,典型的,我们修过好多了。

网友:
LZ  你就听上面的两为兄弟吧   先排除CPU温度  在不行及干干北桥吧

网友:
先排除CPU散热问题,再不行就注意下充放电电路,我以前修到过它的充放电电路有问题的导致过热保护的.

网友:
CPU散热故障,典型的,我们修过好多了。
引用 网友A:

CPU散热应该问题不大
问题是机器第一次开也有可能起不来,开机半小时后有时候掉电,然后再开就又起不来,偶尔就能起来
如果热的问题应该是机器热的时候不行,凉了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北桥居多,我们这换北桥的比较多。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有这个嫌疑,不过没有根据哦,一会加一下试试,没坏处

网友:
最新进展,现在开机无任何问题,昨天用了一天,也没问题,开机开了大概几十次,无一次有问题
头疼了,没毛病怎么下手啊??!!

网友:
有可可能是北桥的问题,CPU散热的机会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