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飞翔大大来帮个忙

楼主(2009-08-22):
修一块MS—7258板子,内存电压3.3V,上管驱动电压9V多,查线路跑到MS-11,有没有MS-11的PDF,上传份,谢谢。论坛上有那个大哥有这PDF上传个,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老大就是忙呀

网友:
或者传份MS-7258的图纸也行呀

网友:
你是不是测量的地方不对? 测量的哪个引脚的电压?

网友:
你直接换掉那个芯片就可以了,我有修到过那样的

网友:
送上MS-7258的图纸,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直接换芯片,

网友:
刚开始学习维修,来学习经验

网友:
谢谢,帮忙,手头没有芯片换,还是精确到某个芯片比较好,我怀疑MS-7坏了。

网友:
抑郁了,这板子没配件,还没搞呢,内存电压都不正常,供电3.3V,他拿着试显卡,竟然点亮了。 暴汗。。。
金士顿的内存质量就是好呀。。。  不过内存有些发烫。

网友:
MS-11  引脚名称,我这抄了一个,你看看有没有用

MS-11   DDRII  1.8V  power.....25A
1  5VSB
2   RT
3   I_IND
4   RR
5   CSN
6   CSP
7    COMP
8    FB
9     PI
10   SS
11     PVCC
12    LG
13    PHASE
14   UG
15   BOOT
16   VCC12
17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