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PLN 插显卡后跑66

楼主(2009-08-22):
不用显卡能跑吗,CPU 内存都能过, 插显卡后复位灯闪几次后测试卡上显示66。
插下面一个PCI-E显卡槽也能跑吗,但检测不到显卡。BIOS刷过还是一样,各路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有没有兄弟修到过些问题。
cpu
显卡

网友:
NB虚汗吧!打AD线看看 !

网友:
你打信号线应该可以打的出来的,一般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