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一个老P三,,电流到0.4就回到0,笔记本上的两个灯 ...
日立一个老P三,,电流到0.4就回到0,笔记本上的两个灯狂闪,

楼主(2009-08-22):
老P3本,,CPU是焊主板上的,
开机,电流跑到0.4就回到0,,,
笔记本
上的两个灯狂闪,
是哪的问题
笔记本

网友:
量电压 嘛,这种事还有问题.

网友:
量到不正常=再问,这样太抽象了

网友:
哪两个灯闪嘛,那么多灯

网友:
先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一到0.4就关了,量不到电压的

网友:
要示波器的,表当然量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