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GL不跑码维修

楼主(2009-08-22):
这几天雷多,这款845GL插电不开机,诊断卡测试,不跑码。仔细观察主板元件发现北桥附近和内存旁三个电解电容鼓包,不多想了换了它。经过一番战斗,换好了,上电。还是老样子。测红色5V对地短路,哈哈,换了它。安全开机运行,重启几次,问题排除

网友:
这几天雷多,这款845GL插电不开机,诊断卡测试,不跑码。仔细观察主板元件发现北桥附近和内存旁三个电解电容鼓包,不多想了换了它。经过一番战斗,换好了,上电。还是老样子。测红色5V对地短路,哈哈,换了它。安全开 ...
引用 网友A:

您换了什么呀?希望您能说明白些!

网友:
今天修一845GVB的板子一直跑C1内存供电有,怕是BIOS的问题,就刷了BIOS ,谁知道还不好,我有仔细一个一个检查了排阻才发现一个坏了是个100 ,其中有阻值是47其它三组是10,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测红色5V对地短路,哈哈,换了它. 换了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