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点经验,,,CPU百分这百解决办法

楼主(2009-08-22):
CY1.7的U,精英的主板,,,

开机CPU老是百分百,,装什么板本的系统都不行,, 换U也不行,

最后换了个网卡就OK了,,

这种情况遇到挺多的,,这次算是解决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  我都是
按CTRL+ALT+DEL 看进程就可以看到那个程序占用
!然后解决!

网友:
或许不是网卡的问题,也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或许不是网卡的问题,也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网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