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主板.疑难杂怔.

楼主(2009-08-22):
LGA775座.来时复位灯长亮.供电正常.排针电压0.7v.不对.     COMS排针电压4V 电压过高...
请问那位高人来指点指点
最好讲详细点

网友:
0.7V不对就修0.7V就可以啦!COMS那4V应该是你的表问题吧!

网友:
无复位,   你上CPU看看有没,,,要没有修复位电路

网友:
把电池周围的小电容拆掉看看

网友:
先查一下排针到5VSB的线路

网友:
查复位线路。。换io

网友:
看下时钟OK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