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PE主板开机不报警!跑C1 25当F0

楼主(2009-08-22):
杂牌845PE主板开机不报警!跑C1  25当F0测了共电正常,拔下内存C1报警插上内存就不报警了请求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你确定CPU  显卡,,内存都是好的吗???那就测量各供电

网友:
BIOS  网卡 声卡 南北桥

网友:
有显卡的话查显卡部分喽  没有的话网卡和南桥多点  BIOS很少啊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师兄的指点
确定CPU  显卡,,内存都是好???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2。48基本正常没有编程器没办法刷BIOS

网友:
看看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查一下南北桥和网卡,别的应该还是少、

网友:
去网卡和串口,压座子和北桥,打排阻,刷BIOS

网友:
清理内存槽子,换个内存,不行刷BIOS了。

网友:
换内存换显卡 ·· 测 内存显卡 北桥工作条件·~   BIOS刷

网友:
打一下AD线看看。以前我有一块,后来加焊NB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