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拔显卡造成6600花屏

楼主(2009-08-22):
本是内存接触不良,但在刚开始检测时以为显卡没插好,遂在带电情况下拔下了显卡,金手指打了下火。赶紧关机。后查为内存接触不良,但在插上此华硕6600标准版显卡,却一开机就是竖道,隐约看见点字符,能进系统,主板也没报错!
请问会是什么地方烧了?
用电阻法查核心和显存供电无短路

网友:
看插槽有烧痕没

网友:
建议LZ好好去学习下高级维护。

网友:
很有可能是GPU出问题了!!以后要注意操作

网友:
带电插拔 不烧板子就不错了

网友:
一试兴起热的祸。。
核心搞不好会出问题

网友:
GPU挂了的可能信最大

网友:
我的就是因为拔出音箱的接头时带电,把我的集成声卡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