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pro 400+编程器突然读不了BIOS了,快来帮忙啊

楼主(2009-08-22):
Flashpro 400+编程器,昨天都用得好好的,今天突然就读取错误了 , BIOS是我刷了N遍的那种,选择型号是不可能选错的,他提示的是读取是ID错误,或者就是写入到一半就错误,我换了好几个BIOS还是一样的,确定不是BIOS的原因,是不是我是编程器坏了还是设置出错,我拔掉电源复位了好几次的还是没用,这样要怎么解决,手头是没有另外的编程器 了

网友:
你的编程软件可能出错,把软件重新安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