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LD2 SE 开机断电求救

楼主(2009-08-22):
ASUS P5LD2 SE 第一次开机10秒左右断电,接着在开机就是2秒就断电了,要怎么维修,各位给点思路,IO 是W83627的

网友:
杀IO或换电源IC

网友:
盱眙桂林
谢谢,现在手头没有IO,请问电源IC怎么回引起断电呢,忘了说了,开机的10秒测的CPU主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重点查开机电路上的元件

网友:
首看下系统有没有问题,系统中毒也会掉电,再查下供电电路,供电不持续也会掉电,还有cpu过热保护掉电

网友:
应该是开关信号无值 才这样的 猜的没错的话 量下开关信号 应该为0 此信号通83627EHG-A的I/O
更换应该OK

网友:
这板应该还在华硕的3年保去保吧别修了

网友:
先测一下个供电是否有短路,再换io

网友:
如果在断电之前能测一下各供电管是否正常输出,是最好的
因为现在的高端板子,某路供电电压没有产生或者异常产生,都会引起保护性的掉电。而并不一定非要短路才会掉电

网友:
支持超版
1、电源的输出
2、CPU散热

网友:
孤帆远影
开机时只测到了CPU供电的电压是正常的 ,别的电路没测到,你是说不管哪组供电没有正常输出都回出现这种情况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