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 VID识别脚电压都是低电平要怎么下手

楼主(2009-08-22):
GA945的主板,开机就掉电,换掉CPU供电高管已经解决,以为可以开机了, 可是跑00,在查CPU高低管就是没有控制电压输出,查电源IC工作 条件时发现VID识别脚的电压全部是低电平,跑线路发现好象VID识别脚的其中两只脚是和IO相连的 ,换了IO还是一样,这下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而且VID和IO相连还没见到过,难道是我搞错拉,电源IC 是ISL6312的 ,IO 是8718请问这样的故障要怎么检修?

网友:
假负载上主供电附近的某一个脚应该是1。2V,相当于478针的VCCVID

网友:
上拉电阻开路或供电没过来。

网友:
这个IC
全低并不表示VID异常!!
上传一份PDF,LZ自己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图我看不大懂,我用好的主板来对比,好的主板上的VID是有两个高电平的,不可能就这一块没有也正常吧,如果这样也算正常的话请给点思路好不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