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4030笔记本重装系统蓝屏问题

楼主(2009-08-22):
我这有个东芝4030XCDTW笔记本, 重做XP系统发现蓝屏,提示如下:
The BIOS in this system is not fully ACPI compliant . please contact your system vendor or visit http://www.hardware-update.com for an updated BIOS. IF you are unable to obtain an updated BIOS or the latest BIOS supplied by your vendor is not ACPI compliant , you can turn off ACPI mode during text mode setup , To do this , simply press the F7 key when you are prompted to install storage drivers . The system will not notify you that the F7 key was pressed - it will silently disable ACPI and allow you to continue your installation

不知道怎么解决,另外在安装98系统的时候,每次都在查找设备的时候死机,本人还是想装xp系统,不清楚可以装不,请大鸟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1# 冬冬瓜的冬天

网友:
你是用什么光盘装的XP

网友:
有些光盘,是刻龙版装了是会兰屏,因为驱动不一样,一过滚动条就会出现蓝屏,我碰到过几过,后来换一张光盘装,才OK

网友:
进BIOS将STA选项改为IDE试试看

网友:
你是用什么光盘装的XP
用了很多安装盘,朋友也来帮我做,XP也用过纯净版的

网友:
我百度搜索了下 ,这个论坛里有人以前也出过这个问题,里面说装系统的时候“检测到F6就按下F7可以过去,之后就不会出现蓝屏”,不知道检测F6是什么时候,不太懂。。。。。有人知道吗,帮忙说下,谢谢!

网友:
有没有人说一下怎么 才能装上系统  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了,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更新BIOS或您的供营商供应的最新的BIOS不是ACPI服从,在文本方式设定期间,您能关闭ACPI方式,   应该是BiOS 机器是不是在国外买的啊

网友:
ACPI表示高级配置和电源管理接口
你把ACPI关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