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楼主(2009-08-22):
昨天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刷认不到硬盘  机器留下加焊下硬盘接口  试了一下可以进系统了   大喜   给客户报价 150   没想到客户嫌贵 鸟火  就把硬盘接口处焊下两个二极管 还给了客户  今天客户有把机器拿来的说换说修吧    把两个二极管焊上去 试机不行了   还试测不到硬盘 结果试光驱也测不到
是不是南桥挂了呢  如果试那不就亏了

网友:
确实二极管没装反,其实开始就可能是南桥有问题,有的机子会无意中认到,但过一段时间又出现故障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太帅,

网友:
等着干南桥吧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挂吧,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动过

网友:
楼主不厚道!罪有应得呀

网友:
什么叫不厚道  大家来评评理    收他150会多吗?  已经很便宜了  他不修那没办法 不可能给他白修吧  现在准备干桥肯定要加钱 最少要250  在不修的话那我这生意就不做了呗

网友:
HP520这种档次的机器,对直接客户报150,太少了吧?

居然客户还嫌贵,太冤了吧?

客户回头,故障居然变化了,太背了吧

网友:
可能又叫别人动了

网友:
你的事处理了么?结果怎么样?给个答案听听.

网友:
不修就不修,有必要做手脚吗?

网友:
LS的 同志你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吧  你每次机器修好后给客户报合理价后不修 你就=白修    那你吃什么啊   你是人道主义维修吗?   那为下次也找你    11L 的同志  我那机器搞定了   是光驱坏了导致测不到硬盘     原先加焊接口后没上光驱 以为试接口的问题就给报价了

网友:
光驱里面固定电路板的螺丝松了

网友:
150是没什么钱哦

网友:
对于做维修这一行来说,楼主的行为是对的,我们不是雷锋,家里有老有少,还等着开饭呢。很多客户要求修好再报价,机器已修好给他报价,又说不修。如果不恢复原故障,那不是白干了,每个客户都这样做,我们还能混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