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助 AOC 172s 不亮,电源高压部分C5706 块坏,

楼主(2009-08-22):
AOC 172s 不亮,电源高压部分左边两个C5706 块坏,换了两个上去,,一通电,。亮都不亮,又坏了,,不知是其它哪里的问题了,,,,  如果把坏的两个C5706的拆下来,,,通电用右边的高压,可接一组灯管,,,亮几秒就自动 黑屏了,,还可以显示出信号几秒,。。。

                 请教高手,,怎么处理,,,如果我用一组灯管,,,,怎么改。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先把每根灯管都试试看如果灯管没事再仔细检查高压板,如果想用一组灯管,可以用两灯的高压板直接改比四灯的还便宜那。

网友:
直接用两灯高压板代用,如果有“吱吱”响,可能是灯管有问题,换另外一组灯。

网友:
灯管坏了 !~~~~~~~~不信你就代换下看看

网友:
各位大侠,,我的灯管,,四管都是好的,,都可以亮的,,,,     主要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AOC 172s 不亮,电源高压部分左边两个C5706 块坏,换了两个上去,,一通电,。亮都不亮,又坏了,,不知是其它哪里的问题了,,,,  如果把坏的两个C5706的拆下来,,,通电用右边的高压,可接一组灯管,,,显示几秒,  灯管就自动熄灭了,,但信号还是有的,,  应该是高压部分自动断电,,,。怎么改为长亮了,,,行不。。。
                 请教高手,,怎么处理,,,如果我用一组灯管,,,,怎么改。

网友:
LZ你换C5706之后有没有加焊一下那些大功率的元器件啊!~
我前一阵子修了台联想的也是17寸!~也是C5706烧坏啦!~本以为很简单!`换了之后是没有问题可以用!
不到三分钟烧坏了刚换的C5707!晕死!~没办法再换`我把大功率的元器件全加焊了一下!`烤机二个小时OK!~

网友:
对,加焊变压器,更换附近的电容,或者直接改通用的高压板

网友:
灯管的可能大一些!

网友:
这东西修没有 换来的稳定。。。
找个 通用高压板 加上去吧。

网友:
更换附近的电容試試

网友:
C5706损坏。是由高压线圈虚焊引起的,且高压线圈也会坏。同时要注意FU9024那个P沟道的管子。
还有一点就是坏不一定是击穿。放大性能变弱,也会引起高压保护的

网友:
AOC的升压变压器虚焊很容易烧C5706,还有就是前面的个8爪的MOS击穿了也会烧C5706

网友:
高压包坏了  就烧C5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