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8-22):
联想L193 wide液晶显示器,正常开机10~20分钟后黑屏,指示灯亮(绿灯)3秒后屏幕出现三条横向的红蓝黄的图像,且均匀分布,电源5V正常,14V(板上标示)为16.75V,电压是在未接灯管的状态下测量的,这是什么故障?是冠捷代工。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不接信号线 就是这种状态,查一下看信号能不能加到驱动板的IC上

网友:
解决了,把高压部分都补焊了一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