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的机器关机后自动开机求助!!!!

楼主(2009-08-22):
R61的机器不能关机求助!!!!
这两天为一台R61的机器在发愁呢,这台机器是进液的机器,,这系列的机器进液的地方好像就通病一样,我碰到的机器大部分都进到TB 和PMH7的下边,这台机器腐蚀的严重,一共有12个断点,一一补上,可以开机并进系统,想着这应该没有问题了就把它装起来了,这台有电池就用电池开机也没有问题,可是谁想到关机后机器又自动开机了,于是把电池给取了,用电源开机在关机还是一样,就把机器再次拆了,接上电源,这次我没有把BIOS电池给拆了,应为我在系统里把时间设置好了,这样就不会接上电源主板自动开机了,谁知当我接上电源机器还是自动开机了,我试着用键盘关机,当按下开机键后电流跳到0.05A后我过了一两秒后机器又自动上电开机了,我在反复测试各个信号时与开机有关的信号都有高低的电压变化,最后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一直按着开机键不放,在机器自动开机电流到1.25时电流掉下来了变为0.08--0.15,这样机器也关机了,在按开机键也可以开机,在这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也不知道查哪里了

网友:
看一下那几个唤醒信号电平是否正常,我遇到过PME信号低电平不能关机的.还有些非开关键的按键短路也会这样的.

网友:
你还是看一下开机芯片吧有可能是他的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PMH7出了问题,这个机器进液太严重了,有12个断点,TB62506坏了没想到PMH7也性能不良,还好今天一早换了他,问题解决了,就等着客户同意维修报价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