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老机子装系统

楼主(2009-08-22):
今天遇到一台 NEC Lavie C lc500J的机子,256内存,10G硬盘,重装系统不成功:ghost到28%是出错,代码546,到DOS下重新分区格式化,还是不行,PE进不了,用原版一步一步还是不行,不管是98、2000、还是XP都不行。咋办哦?

网友:
请教论坛高手哦,怎么解决哦?自己顶一下!

网友:
是光驱的问题啦。把硬盘拿下来。放到别的机子上去装就OK了

网友:
昨天终于用一张深度的系统G完系统,重启应该安装系统驱动时蓝屏了,彻底绝望了!三天来用了好多种方法,有一次装完windows98 有时能勉强进系统,但主板、网卡、声卡、显卡、全部都没有驱动,有时还不认光驱!
要重启选择一步一步加载文件有时能进系统,没辙了!

网友:
内存有没有问题啊。。。。重新插拔一下  或者给电脑做个清洁

网友:
硬盘是不是写保护了!清零

网友:
是不是内存太小了?内存太小的话也不行的。

网友:
谢天谢地,终于装好了,挣到钱了  O(∩_∩)O~

网友:
楼主,是那们搞定的,还是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嘛!!

网友:
怎么装上的呀?

网友:
安装版是吧

网友:
一台 NEC Lavie C lc500J的机子,256内存,10G硬盘,重装系统不成功:ghost到28%是出错,代码546,到DOS下重新分区格式化,还是不行,PE进不了,用原版一步一步还是不行,不管是98、2000、还是XP都不行

重新分区,格式化,然后用安装版一步一步的安装,但是重启进行安装时读取文件错误,这时我用了一张另外一个版本的安装版的系统盘(都是xp sp3),哪知道居然继续安装了(这两张如果只用其中的一张,无论如何也不行),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出现了久违的蓝天白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解决问题哦?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次给客户的老笔记本装系统花了六个多小时呢,刚开始的用GHOST的,速度慢得要命,光复制文件就要四十多分钟,到80%的时候报错,又用U盘,进PE下复制文件,重启安装到一半的时候报内存不足(128M的)。换安装版的,又说硬盘空间不足(整机4G的硬盘,客户要求分两个区),到后来只好用精简版的,总算搞定,回想起来那过程啊,简直就是考验人的耐心程度啊。也只收了人家20元,想想真晕,以后碰到类似的机器我直接说装不了(很多老机光驱有问题,又不能从U盘启动),哪位有好的办法给提个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