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31 ,915GLM-V的主板插独显不显示

楼主(2009-08-22):
集成显卡可以显示,插上显卡诊断卡可以正常跑码,打AD线都正常,电压正常,就是VDDQ不插显卡是3.3V插上显卡也是3.3V,按正常应该插上显卡是1.5V,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但是查了好久查不出问题,请版主看看,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AGP识别电路吧
一般就在AGP槽子的附近…………
通过几个小芝麻官,来控制 VDDQ IC的参考电压

网友:
检查下MS-7的24,25pin,MS-6+及其所控制的两个MOS管是否不正常,位置是Q22和Q25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还没有解决,我量了下AGP槽的A2脚对地无穷大跑线路没有找到和其他元件相连,A3脚直接对地,查了MS-7的24脚和25脚都是1.65V,再次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