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如何判断是轻微短路,如何维修

楼主(2009-08-22):
不知大家如何判断是轻微短路,如何维修?    经常在论坛中听说,轻微短路,是怎么知道的。是通过看电流,还是,怎么看啊 ,要是轻微短路,怎么判断故障,怎么维修,小弟是新手。高手指教

网友:
一般就是电流看似正常,但机子不正常,

网友:
一般看电流和用万用表打阻值

网友:
看电流怎么看啊,我看不出轻微短路,再就是说正常的笔记本加电后,都有几次跳变,不懂,高手说说

网友:
电流偏大及阻值偏小。各机器都有不同。修多了就知道

网友:
轻微短路就是不完全对地啊
阴值变小‘

网友:
每组供电的阴值都不一样的,有多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