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08-23):
主板开机不显示,上假负载测到,CPU无PG电压,复位电压只有可怜的0.18V、AGP假负载上测不到
+3.3V、12V黄线、及复位电压、。会不会是北桥挂了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1# 一修哥菜鸟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北桥,我以前碰到过一次的。现象和你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