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急..升压器 2极不通是坏了吗?

楼主(2009-08-23):
一台联想19宽,开机暗屏,用手电筒照有微弱的图像,灯管不亮
后来发现高压包2变不通的,是不是这个高压包坏了? 这个东西坏了是不是要换高压条?
这个显示器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只有5V.地.DIM.ON/OFF 几个线,能换高压条用吗?
高压条是直接用线引到接线处吗?
新手问题多,,多谢解答!
暗屏

网友:
接高压板供电12V 和GND 和ON/OFF,,,,,亮度控制随便接不接,,,,我一般懒都不接的。。。。

网友:
不一定,有的升压变压器高压输出的2个极不再同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