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复位如何修

楼主(2009-08-23):
HP DV6000的板,INTEL945PM
CPU无RST,换过了北桥和加焊CPU座子了,还是那样,南桥发出的PCI-RST也3.3V电压也有。就是CPU复位没有1.5V,只有0.17。好板的是1.5V
请问该从那里下手查

网友:
CPU复位是1。5V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
看你说的,还是检查北桥吧,CPU复位是北桥给的]

网友:
不行的话就做北桥吧,有空焊吧

网友:
其它地方。有复位吗,  要是都没有的话,先查供电和时钟啊

网友:
如果南桥有PCI复位的话,那一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再查北桥的各级供电。还有南桥给北桥的复位同时也给IO。BOIS。还有1394。网卡。这些硬件有问题也会造成没北桥复位从而没CPU复位

网友:
先看看VCCVORE是否正常!各级电压!如果没有检测到CPU也是不会发出RST的。

网友:
南桥一过就查北桥。

网友:
我遇到三个无CPU 复位的机器,只有一个T40的机器做了南桥后OK了

另为两个把南北桥换了还是只有PCI复位,而无CPU-RST,

不知道要满足那些条件才会有CPU-R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少打了个0上去

网友:
CPU没有复位要查的东西挺多的:你这样的情况要查一查南北桥的通讯了,另外北桥的电压,时钟等条件也是重点。

网友:
我也有块是那样的,总线都量了好几遍,北桥作了,就是没CPU复位

网友(2009-09-25):
复位这个故障,不是太好搞的,有时搞了半天,不一定能搞定的,

网友:
时钟会影响CPU复位的,用示波器打一下

网友:
查下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线性IC故障也会没有没有复位,参考电压等等,还是用上电时序的方法去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