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19寸宽屏,高压电源一体板,没有找到12V的线??

楼主(2009-08-23):
此机高压坏,想换个通用板,但是这个是一体板,找不到12V的线啊,只有地线,5V,DIM,ON/OFF

12V电要找哪里呢?

谢谢啊

网友:
不一定高压电路都是12V供电的,有的供电还有24V的呢,

网友:
换通用板最好还是从电源板引5V过去接在驱动板的DC-DC之后的5V,就是电感的后面,这样负载会更平衡

网友:
我还真没有见过联想LCD是单5V输出的,变压器输出的部分接了几个肖特基一般就有几路电压输出,其中一路5V去了驱动板,另外一路高于12V的肯定是给高压板供电的,这路供电如果空载的话电压可能会高一点(比如明基的可能是19V),改通用板的时候直接取这路供电到新的高压板即可。
   楼主也没有说机器的型号,有几款联想19宽的并不是高压板坏哟,它的灯管容易出问题的。个人观点:宽屏的灯管比起标屏的灯管更容易坏。

网友:
跑一下线路不就行了,除非你一点基础也没有??

网友:
我的联想19LCD是5V,14V输出的,你看一下变压器后整流是几组或有几个电感,测一下就知。

网友:
就两个整流管,一个5V的,一个14V的,可以修的

网友:
找不到12V首先看一下电源部分是否正常,如果电源部分正常就一定有12V-20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测一下整流后的输出有没有12V,然后沿着线量看看到了那个地方

网友:
看电容的互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