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进液 不能开机

楼主(2009-08-23):
拆开机器,发现进液部分在电源部分主板要的在PS51020芯片附近,处理之后3V电压出来了,但是5V电压没有,量5V的电感阻值只有29欧姆,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经检查为后级引起的阻值不正常,找来图纸看到,此电感连接到一个电阻R271,而此电阻连接到南桥芯片了,断开此电阻,5V的阻值正常,由此判断南桥芯片出了问题。取下南桥5V的电压出来了。上好南桥,测试机器OK,维修到此结束。不过这个南桥不好做,特别容易变形。
附A8J图纸一份

网友:
楼主有没有A8M的电路图

网友:
有同感,华硕这款机主板做BGA是容易变形,

网友:
A8南桥部分很容易进液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A8M的电路图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
论坛应该有这个图纸的,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