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星943NW通电一段时间才显示

楼主(2009-08-23):
如题,
有一943NW买了刚一年多,现在就出现这种情况,每天晚上关上插座,第二天一开机,主机可以听到开机音,显示器无显示,如果这样等上一会,有时不到一分种,有时要10分多种,就可以显示了,
求助,这种情况是哪里问题?

网友:
极大的可能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感觉象电源问题,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LZ如果不懂维修最好送专业的维修,如果懂,拆开,把鼓包的电容换掉,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坏得多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压包出现问题了,这个机器是一个高压线圈,这个坏的挺多的

网友:
就是电容爆了,不是升压变压器,升压变压器坏了会亮了就黑屏

网友:
谢谢各位,。换了两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