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92主板 USB 和键盘不能认别使用了

楼主(2009-08-23):
MS-7392MS-7392主板 USB 和键盘不能认别使用了是什么原因啊, 跑电路,路不通啊,谁有个主板的电路图啊,

网友:
应该经过排阻直接进SB的,你打它2条信号的电阻看是不是开路或短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5V电压的限流电阻烧了

网友:
USB的线路不好跑吗?就那么明显的啊!

网友:
如果前置和后面的USB都不能使用,一般来说是南桥的故障居多

网友:
USB一般都是南桥吧,没值就慢慢路线路。。

网友:
USB 前后都能不能了,键盘和鼠标在屏上,乱跑!!!跪求一个主板电路图

网友:
先从COMS设置开始 ·~·  看是不是给USB关了·1~

网友:
这是该板USB电路图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对于USB的线。。你可以打一下供电时否有,然后再量测一下,那2跟差分信号数据线,看看他们的对地二极体是否OK(positive signal 和negative signal 二者的二极体值是没有差异的),如果没问题,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打下这2根信号线的波形!一般低负载的情况下,是一个个脉冲!
其次,要是USB设备都不能用,在CMOS load default的前提下,基本可以直接判断是SB 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