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windows xp 下小型局域网问题?

楼主(2009-08-23):
五台电脑,都是windows xp 专业版
用普通路由器联网
这五台电脑分别是厂区里的五个部门,想资料共享。
我给人重做系统后,原先网络连接里能看到其他四部门的电脑图标不见了
我该如何恢复呢?
Windows

网友:
对了原先桌面上有个快捷方式是
workgroup,点这个快捷方式也可以看到其余四台电脑的图标

网友:
五台电脑是不是在同一个工作组里?

网友:
看看是否设置了固定ip ,如果其他四台电脑设置了固定ip,那么你这台也要设置成同一网段的固定ip

网友:
只要五个部门的资料共享还在,就在本电脑重新做下链接即可

网友:
工作组的问题,不属于同一个工作组!!!!你可以打这个命令在地址栏直接访问 //要访问的电脑名称

网友:
看我这篇:
[原创]解决Win9x/Me/2K/XP共享(网上邻居互相访问)的问题

网友(2009-12-18):
先确定是否同一个工作组,是否在同一个网段。如果是的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