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跑00

楼主(2009-08-23):
CPU供电低电源IC输出才1.7伏供电12V请问各位是咋回事啊?我换了一个IC可是一上就又输出低了

网友:
00故障很广的,1.7V VCCP供电正常,差下内存供电,正常先刷BIOS

网友:
VCORE 1.7伏正常了,怎么低了呢?

网友:
VCORE 1.7伏正常了。。。。查看别的电压有没有正常啊。。。

网友:
你那板应该不是CPU电压的问题,查看不读U信号,还有就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