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笔记本故障

楼主(2009-08-23):
以前用的还是好好的,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突然速度比较慢,后来我把机器给拆开插拔了内存,清了风扇灰尘,然后开机能用,几天早上在开的时候开不开机了,按下电源键硬盘灯闪了一下就没反应了,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建议LZ还是送专业的维修吧,自己动手怕越搞越坏

网友:
内存没有插好吧,再插拔插拔看看

网友:
机器速度慢你拆机器就不慢了啊,晕倒
LZ太帅了

网友:
要不每天人都喜欢拆机器就好了,我这生意肯定会好多了

网友:
华硕AMD平台的板子一旦有问题,修复率比较低,
建议到专业维修店处理

网友:
建议把内存拨下,用橡皮查一下在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