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外接适配器掉电

楼主(2009-08-23):
华硕A8J机器插外接适配器马上掉电,甚至开不了机,接可调电源可以进入系统但也会掉电,不是温度问题,北桥加焊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请各位遇到过此类问题的说一下

网友:
LZ可以用电池试试,如果电池不掉电,可能是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隔离电压有保护了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检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我想不一定,因为用可调电源还可以进系统呢,,不明白

网友:
你没换个适配器看下啊,昨天我修了台,适配器电压也正常,但是就是不开机,换了个就好了,拆开发现电容漏液,导致杂波太大,不开机啊

网友:
都换过了,电流大小的都用了,就是不行,用可调电源就是行,,奇怪,要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的话,就算插可调电源也不能开机啊,

网友:
我有一台华硕A8J开机1。0A 5秒就掉电  掉电还有0。4A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有这样的
可调电源和适配器原理应该一样啊
用电池可以么
如果行
那就是你适配供电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华硕这款机器发现掉电的问题太多,不好搞。

网友:
你把适配器的A数调大一些试试·像这种情况仔细推理一下可调电源和电源适配器的工作性质!应该问题不大!你把可调电源的电压调大一点,看看掉吗?不管行不行记得回个贴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修好了吗

网友:
隔离电压。。。。。。。。。。。。。。。

网友:
你可以试下用个IBM的电源适配还掉不掉电如果不掉.可能是8362有问题的.

网友:
啥子怪事都有。隔离电路搞了没有。。。如果搞了。就换电源。。多半能搞好。。我都不相信,地球会倒转。。

网友:
真怪 啊。。。如果不是适配器的问题。。那太诡异了。。。

网友:
换原装电源适配器呀,市面上那种仿冒电源质量很烂的,建议楼主别用这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