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的max1631无16V电压,待机电流为0.01。

楼主(2009-08-23):
有一台T42机,进水一段时间了才拿来修理:

本人初学,请问一下,应该怎么查电路?

FDS6986   7脚上有16V电压,但MAX1631的22脚上无电压,

网友:
公共点都没有电压,扯一根线过去啊‘[

网友:
22脚外接10欧电阻坏了吗,你测试CPU处的场馆上有电压吗,有就说明公共点电压过去了,你看下10欧电阻

网友:
10欧电阻正常,看电路FDS6986   7脚经过R523电阻(10欧)直到MAX1631的22脚,但实测不通,飞线过去,待机电流仍是一样。。。。0.01A,已经换过:1631后也一样。。。

网友:
CPU场管无电压,有电压肯定电流不会是0.01A了。

网友:
对不起,CPU场管上有16V的电压。

网友:
主板上有断线的地方,找点位图漫漫跟线

网友:
谢谢指点,不过俺没点位图,找一找先

网友:
T4系列要产生待机,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不光是1632有电压就行,还有PMH4,TB62501,H8芯片都有关系,论坛上有这方面的资料,你可以找下。不过进水的机器,在进水部位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进水的部分可能把给TB的供电线烂断了。你量下1631的23脚有高电平吗。没有量TB57。34脚有16伏供电吗

网友:
量过,TB62501  57  34脚都无电压, max1631  22  23脚都无电压。。。。。。飞线到22脚后也一样。。。。。。更换过1631后一样。。。。。

网友:
各位师傅,再指点一下怎么出来这几个电压啊。。。。

网友:
你看看TB背面有一个R多少来着。电阻是不是掉了,那块是TP的16V。TB要有两个16V供电后。然后输出一个3.3,不行就飞过去两个十六伏。看看三点三能不能出来。要能出来再接着醒。T系统的待机很多件都有关联的

网友:
太阳。。讲的对。。不是单一的。电路控制的。。你最好找找。图纸看看。。

网友:
PMH4,TB62501,H8 主要的三个 心片 要同时正常的情况下 向1631 的7脚 28 输出高电平 22脚主供电
正常才能工作 输出 3。3 5V 啊
你好好查查这几个芯片对着图搞

网友:
如果TB62501  57  34脚都无电压,你看看那TB62501  42 57脚有无电压  。。 或者换TB试一试

网友:
测1632的工作条件,开机信号

网友:
这位仁兄问题提得好,让我们学到了不少

网友:
T4是TB产生的待机,你先查TB工作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