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版945主板代码到45卡住

楼主(2009-08-23):
杂版945主板代码到45卡住,两个内存槽其中一个可以过

网友:
45刷BIOS,或加焊NB

网友:
刷bios 啊,其中有个槽是可以用的应该bios是好的吧

网友:
北桥虚焊,数据线开路戓变值,阻值变小一点属于正常,变大北桥可能坏;戓者断线。
注意;这样的问题与bios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