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DDR内存供电迷惑

楼主(2009-08-23):
各位论坛的老大,希望你们看到此帖的时候不要一口否定本人是测量错误!!

前段时间本人已经发过一帖名为DDR内存供电迷惑!!

今天再次发帖希望引起各位坛友的重视,尤其是各位斑竹大哥!!

今天早上接到一块板,故障现象为复位高,就是复位灯常亮,经检测,次板无CPU主供电,CPU没有温度,后测量内存供电相关脚位,发现一问题!!!

此板为AMD754架构,内存为DDR400,有2条内存槽,经测量,此板1槽供电全部正常,184脚2.5V电压,180脚2.5V电压,1脚1.25V电压,91.92脚3.3V电压!!全部正常!

可是当测量第2槽时候却发现问题了,发现180脚居然没有2.5V电压,按常理应该是两条内存供电脚位都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可此板不是(声明:本人绝对没有量错!!),量对地阻值发现第1槽180脚对地60多,正常
;可第2槽180脚对地为001,居然对地短路,跑线路发现,1槽180脚连一华邦八爪W83 3105-r2第1脚;第2槽180脚连到一14爪门控56D8E 9k HC132第7脚,后先后摘除这两个元件故障依旧!!自此陷入迷惑,希望各位坛友帮帮忙,尤其各位论坛老大们!!

小弟对内存供电脚位已经滚瓜烂熟了,绝对不对有测量上的错误的,希望各位老大能够帮助小弟,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第一篇有看过你的贴,第2篇了,你说的180脚怎么会有2.5V呢?180你是指184吗?

网友:
180是说184的话,第以条槽有2.5V,第2条没有,按主板设计,2条槽的184是相连的,你说短路的话那应该两条槽都无电压,而且MOS管短路,1槽有2槽无,应该是短线,那么第一条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现在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可能是两个内存槽之间断线了,你用线接起来看能用没有

网友:
第2槽180脚连到一14爪门控56D8E 9k HC132第7脚  线路都跑出来了,你怎么不测一下门控的输入和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第2槽180脚连到一14爪门控56D8E 9k HC132第7脚  线路都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