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装系统时出现我的文档和收藏夹程序装不进的错误

楼主(2009-08-23):
装系统时出现我的文档和收藏夹程序装不进去的错误是因分区只有单个分区。
解决方法:是将硬盘重新分区,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分区重装就解决了。
如果有的电脑硬盘只能有一个分区,装GHOST系统的时候,收藏夹就不能添加,,添加没反应或是安装时直接报错。(因为本身GHOST系统的收藏夹和我的文档是安装在D盘,而电脑却刚好只有一个分区C盘。所以解压到D盘的收藏夹和我的文档是用不了的),我的文档倒是比较容易搞,点右键,还原默认值就行了,但收藏夹就不行。解决方法:从其它电脑上拷一个收藏夹,放在C盘。我假设放在C盘WINDOWS下面。。。先点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 确定之后进去找到HKEY__CURRENT 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UserShell Folders],在右侧的窗格找到并双击名为‘Favorites’健值,在打开的窗口输入你希望收藏夹位于的路径,就像我是放在C盘WINDOS下面所以路径就是C:\windows\Favorites  就行。
前几天和李振辉去客户家装系统的一点小小心得,发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这个情况现在应该不会出现了,现在的硬盘那么大,有几个用但分区的?

网友:
这个情况现在应该不会出现了,现在的硬盘那么大,有几个用但分区的?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没碰到过老爷机,也没修到过特别要求的机哦。

网友:
既然是上门服务,什么情况肯定都会遇得到!楼主用GHOST安装盘安装,在只有一个分区的情况下,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建议安装之前先进入PQ看一下分区表有没有错误!现在硬盘容量一般都很大,没有重要资料的情况下,最好多给用户分4-5个区,以方便以后备份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言之有理

网友:
呵呵,实用所以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有群组织就是这样好,大家一起讨论和分享!

网友:
我从来不用Ghost安装系统,所以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Ghost安装的系统虽然速度快,但常常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稳定性差

网友:
回复 网友C:

GHOST装系统快,省时省力经济效益高。当然什么都有正反两面,要自己通过实践和观察,当某事或某物在利大于弊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先择它。

网友(2009-11-02):
我感觉GHOST安装也可以,最主要的是系统优化这块是一定要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 有些品牌机 新机买过来 就一个分区 vista系统而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 有些品牌机 新机买过来 就一个分区 vista系统而且
引用 网友D:

vista系统的直接删了,多分个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