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IRDY信号问题

楼主(2009-08-23):
请教各位,一块主板,CPU主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都正常,但主板测试卡上IRDY灯不亮,检测CPU没有工作,IRDY主设备准备好灯不亮,该如何检测和维修?谢谢

网友:
CPU主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都正常  刷BIOS先

网友:
谢谢楼上的,可偶是新手,不能开机,怎么刷BIOS啊,手头上没相同的可以替换啊?

网友(2010-01-20):
可以用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