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320G硬盘问题

楼主(2009-08-23):
迈拓320G硬盘ide接口,型号为6L320RO,碰掉了一个电阻(图中红色框里)

请问R209这个位置的电阻是多大的,电阻上标什么的?
另外通电后ms453芯片烫手,请问能否确定芯片坏了,还是因为掉了那个电阻?
多谢指教!

网友:
看下周围的电路电阻是多少的,找个差不多的补上试下,没掉之前烫手不烫.

网友:
没掉之前没试过,不知道那芯片烫不烫手,就是图上最小的正方形的那块芯片。希望有这个型号硬盘的人帮忙看一下,那个电阻,或是懂的人告诉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呢该如何处理

网友:
MT德大多芯片是有点烫,找个DSP一样的板。找到电阻得线路对照着看看是多大,实在不行就先弄个阻值大的试试看,再慢慢减小.

网友:
你这个不是320G的。是4D系列的。是不是搞到假标盘了?看电路板,B9FDB还有040106000就是是4D的DSP系列的了。最大应该是80G,

网友:
`````````100K  10k 2.2K 1K  330 O  150 O 一个个试,就那么几种

网友:
是不是假标喔。。。。。。。

网友:
是不是假的我也不知道,不排除有这个可能,不过以前只知道水货,不知道还有假货。有经验的人看下那个缓存是不是16M的?

网友:
那个缓存是2M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