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0N点不亮

楼主(2009-08-23):
这个本开机电流首先到0.8a,然后跳几次到1a,但稳不了回到0.8a,去掉内存后到0.8a就不动了。
用假负载打cpu的电压复位时钟都正常,打内存也正常。显卡发烫。由于北桥显卡cpu挨得近所以不敢贸然做。待机3   5  v正常,另外还有个0.9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高手指点下是北桥还是显卡,还是其他比如那个0.9v。还有cpu风扇不转,没电压

网友:
最新战况,用手压北桥和显卡后。电流跑到了1.2a,但是还是内外都不显

网友:
压下显卡和北桥,看电流有没有变化,应该有某组电压未输出,说不定就那个0.9有问题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行只有加焊北桥啊!

网友:
昨天刚搞一个,显卡的问题,打胶了直接刀刮掉,下面没打胶,不过无铅的,不太好拆,注意加焊油温度别太高了,PCB会起泡

网友:
谢谢楼上,确实正解,做了显卡 ok,收钱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