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520无法开机~求助~

楼主(2009-08-23):
长城E520无法开机~没有图纸,加电无待机~量了下板子,19V只通到3个限流电阻后就接地了~有谁修过这机器?给点经验~谢谢~~

网友:
找找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19V接的电阻应该是分压电阻吧,可能是给场效管G极供电的,无待机电流应该查查电流芯片上有没有19V,如果没有的话,顺着反查回去,看是哪个隔离场效管没有导通。

网友:
19V到了分压电阻就没输出给场管了~场管没19V进的都是0V~这是不是电阻问题?还是这机器还有别的元件控制?

网友:
电路都跑错了吧。看看3V5V芯片有没有电压到。

网友:
现在有些垃圾板子为了省钱 保护隔离就一个保险电阻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