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是开机芯片

楼主(2009-08-23):
我有一台惠普本,主板上有两个I/O,分别是:LPC47N250-MD和LPC47N227-MN,请那个是管开机的,谢谢,急

网友:
从开关处划 那个响哪个就是

网友:
量待机的时候,哪个有供电,就是哪个管的吧

网友:
谢了,我换了看一下吧,

网友:
我现在是一个HP的板了,按开机不反应,有0。01的带机。换了南桥,,和CPU上管,还不好,开机按键有3。3的电压,在板子有3V 5V 是不是只有开机芯片了
请大家多多帮心了,谢谢

网友:
BOIS有问题及南桥及外围元件有问题也会不开机

网友:
IO换了没有啊

网友:
I/O换了还是不可以
我把晶振也换了
还有什么原因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