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电视故障,上图了,请大家看看

楼主(2009-08-23):
一台三星37寸液晶,开机后几秒无图像,有声音,发现电路板有一块散热片很烫,就是机接电源线的一角,散热片上装的是两个
三极管
,怀疑这两个元件有问题,请高手赐教。
三星

网友:
高压板坏了吧!那个本来就很烫!

网友:
开机后过一段时间就黑了,刚开的时候有图像有声音,过10秒左右就黑屏了,只有生音了。看看从哪入手好,这个三极管已经买到,还没换上。

网友:
烫很正常啊.建议送专业维修点维修.

网友:
那别的散热片就不烫,就这个,开机很短时间手都不敢碰。

网友:
最好能给一个检修办法,看看最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看清楚,那两个管子不是三极管,是什么型号你能说一下,应该是整流二极管或三端稳压IC,发热的原因是负载有短路情况,或者该管子性能不良所致,无图像有声音说明电源基本正常,无图像是负载过流保护的可能。

网友:
谢谢7楼的回复,应该是稳压ic,型号是IR FB11N50A,一直怀疑是他出问题,所以买了几个准备换。能确定是他的问题吗,开机10秒内都正常,就是发热过大造成的吧。急切等待回答。

网友:
那两个三极管都是13009的吧?

网友:
两个是相同型号的。

网友:
怀疑那两个管子有问题 为什么不测量一下,你测量一下 再来发问不是更好。。。。

网友:
直接查高压电路和灯管

网友:
高压保护了,查高压电路,是不是有短路哦

网友:
高压电脑问题。我有台明基的也是一样的。改成通用高压板就ok

网友:
高压保护,查高压部分电路,外接灯管试下能否点亮
你以为坏的那个,温度高很正常,就是100度也不奇怪,你能用手摸80度?黑屏用万用表查下管子输出电压只要稳定就算ok。顺着这条电路,往后查才是道理。

网友:
发了新帖,板子背后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好像坏了,周围的胶都融了,请大家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8362-1-1.html

网友:
这两个管是不是用于功率因数校正的呀?根据板子上的布局,在整流桥后没有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只有一个大大的电感,在电感附近还有一小块PCB,所以我怀疑这两个管子是用于功率因数校正的场效应管,它们应该是并联的。如果确信是功率因数校正的话可以直接飞线跳过这一块的。

网友:
我看还是送修吧!

网友(2009-10-03):
看像是高压板电路的推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