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液晶上的R75 MKP .22 16V电容

楼主(2009-08-23):
一台明基液晶上的R75 MKP .22 16V电容能用224K 250A的电容代换吗?那是哪种类型的电容.算云母吗

网友:
容量相同,应该是160V,是否是灯管高压板电路上,共有两个,100V以上同容量的电容代换即可。

网友:
就是高压板上的.能代换是吧

网友:
那有电容224K 250A的电容?

网友:
显示器已经修好了,就是换了两个224K 250A电容上去,然后四支C5707。现在测试。

网友:
完全可以

因为他们是BUKER-ROEY电路
他们是相对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