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装系统出现这些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23):
请问安装系统出现这些字就无法安装,这样字是什么意思?
安装

网友:
就是一个文件不能载入,错误代码为4
安装不能继续,按任意键退出
可能是光盘,光驱,数据线,硬盘,内存的问题

网友:
\XPA1\KDCOM.DLL下的文件不能载入。
错误代码4
安装程序不能继续,按任意键退出。
估计是光盘上的安装文件出现问题,不能读出。

网友:
可能是你的光盘太花了。。换过碟还是不行的话就换内存

网友:
换张光盘试试 或者是光驱读盘能力不行

网友:
换根内存~~~

网友:
一般情况下,先看下内存或者硬盘的分区表会不会有问题,再检查一下光盘。

网友:
我遇到很多次,多数都是光盘的是,换一张就好了

网友:
光盘太花,有些文件不能读出来.

网友:
内存~~~的事

网友:
多数是光盘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XPA1\KDCOM.DLL光盘上的安装文件出现问题换张光盘试试

网友:
如果安装XP前的内存可以用,那就是光盘问题。

网友:
内存可能挂了

网友:
光盘问题,换张光盘吧

网友:
有的机是挑光盘的,还有就是看你的内存啦,

网友:
我碰到过几次。盘片有刮伤或太脏,光驱读盘能力差。 哪个有问题换哪个。

网友:
问件安装出错,你的光盘或者是安装文件不能读出,换一个安装盘

网友:
二楼的回答非常全面,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CPU散热不好,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也装不上,结果拆开一看,风扇不转。

网友:
换个内存条,这种情况太多了

网友(2016-08-14):
换硬件了,内存,硬盘,主板

网友:
光盘的问题,怎么现在还有用光盘装系统,U盘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