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16b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9-08-23):
当运行GHOST 是,总是卡着不动,用光驱,软驱,U盘装都一样后来怀疑是没有装声卡板,后来找到个声卡板也是一样,求解决方法?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盘安装。

网友:
在其它机上G完再拿过来吧
这样应该行的

网友:
不行的话刷 一下BIOS看看

网友:
还不好的话只有做桥了